10KV户内高压无功补偿柜

楼主(2006-01-24):
请教,我们公司有两台10KV变400V的变压器(1250KVA),和一台10KV的高压电机(1250KW)低压只有480KVA的电容补偿,我们这儿大电网电压很低,经常只有9KV,我们的电容补偿又不够,我想增加在高压补偿,可以吗?还是在低压补偿呢?

网友A:
1250KW的电机,用480KVA的电容补偿,还感觉电容补偿不够。电网电压低是不是另有原因。9KV对于10KV来讲刚好低百分之十,刚到下限。

网友A:
建议楼主统计一下高压电机运行8小时的电度表用电量,同时测量电机电源电压和电流计算出视在功率,同时由电机运行时所抄的用电量计算出有功功率,然后初步算出功率因数,在此基础上再考虑电容功率补偿的具体问题。

楼主:
   请教,我们公司有两台10KV变400V的变压器(1250KVA),和一台10KV的高压电机(1250KW)。低压400V只有480KVA的电容补偿,我们这儿大电网电压很低,经常只有9KV,我们的电容补偿又不够,我想增加在高压补偿,可以吗?还是在低压补偿呢 我的480KVA是在变压器二次侧后加的,我想在变压器一次侧加高压补偿,我的高压电机也没有什么补偿,想把变压器和高压电机的无功一起补偿,做在一个柜子可以吗?那个厂家的做的补偿柜比较好一点,说来听听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