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翻转器的讨论

楼主(2006-01-24):
一种、较大、较重的东西实现自主翻转!!!!!

网友A:
主要看你的负载是啥东西了?是否规则?重量了?

网友B:
朋友你的问题太笼统了,说详细点.

网友C:
常用机械手的比较多,用气动的最方便,其次就是液压的。说道核心是气动马达或液压马达。

网友D(2006-11-01):
您所要反转的东西的体积大小尺寸重量不详细,我接触过几种反转机,不知能否帮到您?

网友E:
沈一产的  S1-406 就带楼主说的那种反转卡盘 靠的是液压控制~

网友F(2006-12-07):
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G:
都看不懂你在说什么问题,能不能具体一点呢?

网友H(2007-01-09):
我现在也遇到类似问题,
  我的问题是负载物是玻璃,有大的、有小的、有厚的、有薄的不等,
    也没用气动、液压,用的是机械传动,翻转角度是85度,请各位帮助提供都用什么时候电气元件

网友I:
看不清楚图片,也没有详细的描述,无法沟通啊!

网友D:
我们接触了一些翻转机,也许能帮一点忙。

网友J:
电机可以直接正反转,带动负载

网友K(2007-06-15):
不是太懂,需要详细了解学习!感谢!

网友L:
用炸药炸一边.

网友D(2007-09-13):
楼主的问题再详细一点儿,本人与翻转机打了几年交道,也许能出一点力。

网友D:
楼主的问题再详细一点儿,如:所搬运物体的大小,形状,材料及位移等数据;本人与翻转机打了几年交道,也许能出一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