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ABB ACS600接地故障求救

楼主(2006-01-24):
我公司有一台ABB ACS600的变频器报接地故障,不知是不是互感器坏了还是逆变模块怀了?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笔者曾经遇到过因为电机的问题导致变频器报接地故障,请用摇表检查一下电机和电缆。

网友B:
还有其它原因:输出电压、电流不平衡,检查模块、驱动;有一个电流互感器坏了,测量输出信号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我曾修过一台ABB ACS400变频器,直流电抗器有轻微漏电,上电运行到 30HZ以上时报接地故障,把电抗器去了就好了。

网友D:
没看到机器不好讲啊。

网友B:
一个电流互感器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E:
估计是模块的机会很大

网友F:
我估计检测回路的问题比较大一些!

网友G:
abb变频电流互感器坏的情况较少,报接地故障可能是外部引起或逆变模块坏,还有可能是NINT板。

网友H:
高手不少呀,这种情况,先查电机和电缆,再查互感器,测一测IGBT,再查NINT

网友I:
可以跟我联系:

网友J(2008-05-08):
一般是互感器坏的多,jianc

网友K(2013-03-01):
我遇到的都是NINT板坏,换了就好了。是老型号ABB6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