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的FB41采样时间参数和OB35中断时间什么关系?

楼主(2006-01-24):
在OB35中调用FB41,比如OB35中断时间为200MS,就是说间隔200MS执行一次FB41,现在我想问,
     1、FB41有个CYCLE(采样时间),是不是采样时间没到时FB41不执行呢?假如采样时间设为1S,FB41又怎么计算这个时间的呢?
     2、采样时间无论设的比OB35中断时间长还是短,每次中断时FB41不都要执行嘛,采样时间还有什么意义呢?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采样时间是内部进行计算是对差值计算的周期,只有执行时,采样时间才有意义。

楼主:
    首先谢谢激情如火的帮助,每次都能及时得到你的回复,新年将至,祝节日快乐!
    接上面的问题,我还是有点不明白,在OB35中调用FB41,看前人的帖子,说采样时间CYCLE要大于等于OB35中断时间,我想请问:
   1、如果采样时间CYCLE大于0B35中断时间,中断时间到时,采样时间未到,FB41执行吗?如果执行应该是错误结果吧?我觉得每次执行FB41时就是一次采样,所以应该是按采样时间来调用FB41才对,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2、如果我的理解是对的,即FB41要按采样时间来调用,那么假设OB35的中断时间是200MS,采样时间设为2S,是不是需要在OB35中做一个计数,当计数值等于10时(2S/200MS=10)再调用FB41呢?(如果有温度、压力等几种控制对象,它们采样时间是不同的,不可能和OB35中断时间统一的)

网友B(2007-05-09):
OB35的诊断时间怎么设定

网友C:
 怪石:
你说的OB35的时间与FB41的采样时间是两回事.你只需要知道一点FB41的采样时间>=OB35的时间就可以了,其它不必管了!

网友D:
好像楼主的问题各位大虾还是没有解释清楚,我看的也是一头雾水,苦等高手。楼主是不是已经知道答案了,怎么也没动静了?

网友E(2007-07-06):
好象还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F(2007-11-15):
FB41的采样时间怎么调啊?

网友G(2012-05-24):
FB41块的CYCLE即为采样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