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西门子S7400热备

楼主(2006-01-24):
PS407/4A CPU414-2 CP443-1 UR2 单机改热备,从站为IM153-1.如硬热备:主站是否加同样的PS407/4A CPU414-2 CP443-1 UR2 ,从站改为IM153-2和增加背板总线BM IM153/IM153,每台上位机增加CP1613,两块CP1613是否要两套驱动.
问题:1硬热备是否这样就行,不用增加别的硬软件.
2软热备怎么做.
3硬热备可用热备套件,定货号是多少,用热备套件还要改些什么.

网友A:
硬热备需要414H方可,软冗余可以参考自助资料库资料,需要编写较多的程序来实现。

网友B(2007-04-12):
背板总线BM IM153/IM153是什么?有什么用处,是不是S7400H冗余下面的ET200一定要有这个东西?

网友C:
硬热备需要414H方可,软冗余可以参考自助资料库资料,需要编写较多的程序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