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接电磁阀

楼主(2006-01-24):
已知,一个单作用气缸,缸径@40,工作分两段,第一段行程5mm,第二段行程14mm,时间间隔是0.2s,另外,第一段行程活塞杆的气压是1kg,第二段行程活塞杆的气压是4kg,整体要求速度在250mm/s就可以,要求画示意图和原理图,怎么做呢?请哪位高手大哥帮帮忙

网友A:
没这么用过单气缸。

网友B:
你的是双行程气缸吗?如果是一个单行程汽缸可能比较困难了.还有,用单行程汽缸两个行程的位移可能会有波动的.

网友C:
应该没事,如果是闭环的话.开环就恐怕波动大了.
你画原理图
可以在第一段用实线,每二段选行程时用虚线,再加上文字说明

网友D:
没有遇到过,你说的是怎么画他的原理图??

网友E:
气路设计应该还算简单:可以用电磁阀也可用比例电磁阀,电磁阀用四个,一个用于返回,一个用于伸出,剩下两个分别用做两个行程的通断,这两个电磁阀前面接两个压力调节阀就可以实现了.用比例电磁阀就稍贵一点,用两个电磁阀分别管伸进和返回,比例阀在伸进阀的后面,OVER.哦对了,控制上来实现时间间隔.
有没有一种汽缸是由两节组成的?这样岂不是更简单些?(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B:
有这种由两节汽缸组成的,称做双行程汽缸

网友F:
自动控制阀工作时在管路上还须配用一些辅助阀门和管件。例如图1所示的隔离旁路是典型的安装方法,须配三个手动阀,其中手动阀1是旁路阀,手动备用。而手动阀2和3是隔离阀,保证自动控制阀5的在线维修。当然还得配两只三通4和活接头6。这种管路系统所占空间大 ,安装又费时,还容易泄漏。柏勒夫系列多功能电磁阀[/b]巧妙地省去了这些外加的附件仍具有隔离旁路的功能,因而荣获日内瓦国际新技术金质奖。
自动控制阀的前面需加装过滤器。多个自控阀联合使用还常需安装单向阀以防管道之间的干扰。现在,单向电磁阀、组合电磁阀和带过滤的电磁阀都已在简化管路方面发挥了作用

网友B:
to "berlin"
图怎么没有能贴上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