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凌华PCI-9111采样速率的问题

楼主(2006-01-24):
问一简单的问题,我正和同学开发一个振动演示实验装置,需同时连续采集两路模拟信号,PCI-9111采集16通道,标称速率100k,那我关闭其余14通道,剩下两通道能否各自达到50k,另外在最高速率下采集信号是否会失真呢,在线等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一般標示的速率為單通道下之最高速率, 多通道時, 得再多考慮通道切換與信號放大器所需要之 settling time, 所以兩通道切換時, 速率可能會比 50K 還略低一些. 實際得查其規格.

信號是否會失真, 得看您的信號頻率有多高. 取樣率至少要是信號頻率的 2.5 倍才能有最基本的重現(但會失真), 取樣率愈高就愈能重現原信號.

例: 若信號源為 1KHz 玄波, 也就是每秒有 1000 次玄波; 若取樣率也為 1KHz (每秒取樣 1000 次), 則表示每個玄波我們只取其中一個點來作記錄. 可以想像, 僅用一個點是無法重現其波形的!

楼主:
非常感谢Garylin的解答帮了很大忙,但对第二个问题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意思是当卡在最大速率下采集时精确度是否会下降.因为我同学曾用某卡在10k下采集电池电压很稳定,但到最大的100k时采集的值就变乱了,不知是卡本身问题还是存在干扰,各位坛友再指点一下吧...

网友B:
是的,我在工程中遇到过这种问题。当采样频率提高时采集的点数增加,信号的拨动会加大,一般用万用表测量时,取平均值,所以波动不大。在没有特别要求时,采样频率可适当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