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ATS 48软启动

楼主(2006-01-24):
用户接错零线(把一火线接到零线上),旁路接触器线圈烧毁,造成R2继电器损坏,控制板少部分损坏,开关电源没有损坏,拆机维修后,用3Kw电机测试,启动1秒就断电,是否正常?不调整参数的话是否必须用原来的110Kw电机才会正常?原启动时间为15秒?
那位老师对此了解?请指教!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