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电容补偿提高功率因数的方法

楼主(2006-01-24):
   电容补偿可分为集中补偿和就地补偿,请问各有什么优缺点,实际生产中应如何应用?

网友A:
现场补偿,补偿后电线输送的电流会减少一些,这时输电线路的损耗会减小
集中补偿可能主要是针对大系统来补偿吧,而现场补偿主要是针对单台的设备吧!

网友B:
楼上同志;说的好.

网友C:
集中补偿的最大弊端是容易在线路感性负载小的时候,容易出现过补偿现象(一般这种现象最多出现在高压补偿上,因为高压补偿一般不允许自动投、撤补偿电容),就地补偿虽然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但是容易给开关造成大电流冲击,特别是高压真空开关,例如高压电机的就地补偿,一般要考虑电机启动的时候,电容的瞬时电流和电机的启动电流,否则容易引起速断保护跳闸事故,而且,在断开电源的时候,电容的瞬间放电也有可能造成电机绝缘击穿,这一点一定要考虑(特别是高压电机)。

楼主:
   有的电容器(多数是就地补偿的小电容)有自愈的功能,有谁能够解释一下其自愈的原理。另外,有经验的电工在生产实践中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用卡表在电机旁和补偿电容旁测出的电流指示不一样,且总是前者高后者低,这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D:
自愈电容器好象是里面的薄膜被击穿后,局部产生高温,然后使表面的东西汽化,然后又附在击穿部位的表面吧,好象是这样,不一定准确,建议自己去查查资料.
电容起的是无功补偿,而电机附近测的是无功与有功的合值啊

网友E:
在低压系统采用集中补偿主要的功能是可以提高送到设备的供电电压,从低压系统补起。而就地补偿只起到对单个设备补偿,减小单个设备供电线路的电流

网友F(2007-10-05):
电容补偿有个别补偿A,集中补偿B,分散补偿C
优点,A可以极大限度地减少有线路上和变压器中的无功电流而产生的无功功率,补偿效果最好 B电容器利用率最高 C电容器利用率较高,成本较经济,补偿效果较好,是一种比较常用的补偿方法!
缺点;A成本高 B补偿效果差 C 暂为较好的补偿方法!!

网友G(2008-01-14):
我想请问一下同行,电容分散补偿是如何实现,和电容是如何选购.

网友H:
实际生产中应用极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