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静电消除方法

楼主(2006-01-24):
皮带机上的纸箱和皮带辊子摩擦静电很严重,请教一下各位有何改进方法,消除皮带辊子(经常转动)上的静电?静电毛刷好使吗?能保持多少时间不产生静电??

网友A:
静电消除毛刷的效果一般
消除静电是一项很麻烦的工作,根据我的实际经验,完全消除静电似乎不可能,能达到生产工艺的要求即可。消除静电不完全是设备部门的事,必须和采购、生产、工艺等部门多沟通。
消除静电往往需要综合治理,环境温湿度,原料成分,出入库,设备等多方面因素都可能造成静电,从次入手可以主动地在生产前解决。我的被动做法是加湿器、毛刷、离子棒,根据不同的情况组合使用,当然,如果单独使用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更好。

网友B:
不知道你们说的静电刷是什么东西,没用过。但是有次公司的传送带上说有静电,我用了个导线接地了,效果还不错,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道理,大家说说看~谢谢

楼主:
我暂时用一根细铜线接地呢,经常摩擦不是长久办法,希望能有好办法,静电多的时候能造成PLC死机情况,很麻烦~~~~

楼主:
南风悠悠,您用的静电消除毛刷是什么型号呢?能否回复给我?

网友A:
www.gdgh.pack.net.cn    www.zszhongpeng.con  0768-66273620     013903098064    以上是联系方式 200多元/件/米  推荐用加湿器 家用型即可 其换能器更耐用 百元左右/台

网友C:
南风悠悠,传感器上带静电怎么消除?传感器上经常因为带静电而吸附
上很多塑料粉末,我把传感器外部用导线接地,效果不太好。

网友D: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0926
据我所知,静电毛刷可以自制。原理很简单--接地泄放电荷。

网友A:
to 吴刚
静电毛刷的刷毛是一种高碳纤维。高弹性,高韧性、收集静电电荷能力强,柔软,特别耐磨,放电无火花,这些优点是细铜丝等远远不及的,有些东西原理是很简单,真正动手做,要考虑的细节很多,往往很复杂,我也喜欢自制一些小东西,但很多次是吃力不讨好,结果不尽人意。当然,成功的也不少。

网友A:
to 非洲猫
这种情况我也经常遇见,不过传感器似乎并不受影响,因为传感器大多采用多种防静电措施。
实在需要,我只试验过用涂防静电膏——一种印刷油墨的抗静电添加剂。

网友D:
同意南风悠悠的观点,并谢谢指教

网友E(2006-07-22):
现在市面上有除静电的设备,可以试下,我们公司就是用的那种除掉机器上的静电的

网友F:
我们公司用的盛布料的容器,是用 铁皮做的,下面还装了四个塑料的绝缘的轮子!  经常一不小心碰到这个容器上边缘就会冷不丁的被电的跳起来!为此车间的员工怨声载道.    据我的观察 这种现象的 出现和天气有很大关系!    我有时就和员工半开玩笑的说  "上班时口袋里多装几枚硬币会好些!"  呵呵 很无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