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机控制系统
Ivan Qu

楼主(2006-01-25):
请教各位高高手:
我现开发一套绕线机,原采用PLC,现想换用控制卡。同一台机器不是一直绕同粗细的线,每隔一段时间换绕不同粗细线,想请教一下有没最方便的控制模式,是不是一定要通过触摸屏修改参数才行。谢谢!!

网友A:
我公司已将伺服控制器成功运用于绕线机设备,达到你的要求没问题。回帖我帮你。

网友(2008-08-24):
我公司有很多绕线机成功案例,包括基于宝德、ACS运动控制卡组合的交流、步进控制系统;安川控制系统等,其产品均为一级代理。华南地区有兴趣客户可以来电13510272545,李生。

网友B:
绕线机的种类很多种,连哪一种都没搞清楚就在这里做广告了,先问一下是平绕,还是飞叉式的,或者是档板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