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siemens setup7 软件的安装

楼主(2006-01-25):
请教各位大侠,我要安装siemens setup7 v5.3版本的程序,但总是报安装路径错误,而且很奇怪,安装这个程序,没有选择安装路径的界面出现。在我的电脑上,以前安装过siemens的程序,但我删除了,请教我如何安装呢?

网友A:
修改系统的语言设置和默认语言设置为英语后安装,安装完后改回即可

工控啊!

网友:
楼上的老兄,有的系统就是不行啊,V5.3安装就是很奇怪,我采用先安装V5.2再安装V5.3就没有任何问题,软件会自动从V5.2升级到v5.3不会出现错误,呵呵!

网友B:
我装V5.3是提示有无效字符,安装中止,是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A:
是同样的问题,如果在xp下安装,除了以上方法外还要关闭XP的系统还原功能。
回hylotus:
有的系统不行是因为没有正确修改,一定要修改2个地方
2000系统:区域中改成英语,默认中也需要同时修改
XP系统:区域中改成英语,高级中的默认语言也需要同时修改
2个地方必须同时修改,否则不能正确安装

网友C: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两台电脑,一样的操作系统,机器配置也一样,一台能装的,一台就是不能装

网友D(2007-06-26):
晕啊 现在都出5.4版了 就是我电脑装不了。
郁闷  有时想看下PLC程序都不行!

网友E:
*注意:安装的源文件路径必须无汉字,否则无法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