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关于热敏电阻精度的问题 :)

楼主(2006-01-25):
我现在要做个小系统
对温度的精度要求比较高
具体是这样的:
测温范围0-50度
精度要求0.1度
请问用NTC热敏电阻可以达到要求吗?
如何选择呢?
谢谢!!

网友A:
我建议你用PT100(铂金阻抗体测温器)

网友B:
我厂 见议你用pt100并配日本rkc温控表可满足要求,参数设置可联系我 wangshigao51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