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伺服电机

楼主(2006-01-25):
我处一伺服电机铭牌为:
   DS 45—M
0.72KW   S 3-40%
3000MIN-1
Io=3.8A   Mo=1.7Nm.
请教各位:45—M是什么意思?Io=3.8A是什么意思(是额定电流吗)?
为什么没有额定电压?
Mo=1.7Nm是额定转矩吗?
谢谢!

网友A:
45莫非是说它的法兰?每个厂的编号都不同,搞不懂什么意思
额定电流和额定转距没问题,1P的差不多都这么多

楼主:
那上面为什么没标额定电压?S 3-40%又是什么意思?
谢谢给予回答!

楼主:
刘老师,请给予回答。

网友B:
S3指的是一种工作制,表示在整个工作工作过程中40%是满载的。

网友C:
这么深奥的问题,我无从答起。这种标签上的文字,我不知道从何猜起。

网友D:
S3是说负载循环

网友E:
to 徐俊,你应该是我学长吧?呵呵,在这碰见你

网友F:
对,S3是工作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