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西门子PLC和伺服驱动

楼主(2006-01-25):
请教: 西门子的伺服驱动器的profibus控制总线, 连接到plc的哪一个模块上,
它和AB的光纤控制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你好!profibus-DP连接的模块很多,CPU 、IM都可以。

网友B(2006-02-24):
可以选择带profibus-dp总线口的PLC,如CPU313C-2DP,这样就可以不用选择其他的模块了

网友C:
带2DP的PLC就可以与其他西门子传动系统进行通讯!如需要进一步解答,请致电010-82257962 李 ; ; ; ;
WWW.bjautog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