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报警

楼主(2006-01-25):
 请教:
    我们用的三菱的伺服驱动33报警,,  伺服位置不规律的错位,,  不过并没有过压, 要是再生制动电阻有问题,可为什么会时好时坏呢??
    三菱伺服在什么情况下用内置的再生制动电阻,什么时候用再生制动选件??

网友A:
减速时间太短,负载惯量大.过压是指直流母线.你测过了?

网友B:
一般来说负载大,需要反复起挺的情况下需要用外部的回生电阻

网友C(2006-02-28):
如果按tea_me说的没效的话,那就可能是机械安装误差或电机容量选小了一档。

网友D(2006-10-15):
再生制动电阻回路,估计接线有时虚断

网友E:
如果你的33号报警时有时无的话,就象tea-me说的,减速时间太短,电机产生的感应电能不能立即释放所造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有两个办法:一是在运转停车时不要一下就刹车,应该先减速再刹车;二是选用的大容量的回生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