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的交流电机电压及电流波形

楼主(2006-01-25):
请各位同行从理论分析变频器驱动的交流电机绕组的电压及电流波形是什么样的波形,最好有实测波形加以说明。

楼主:
怎么没人恢复,是这个问题没有使用价值,还是较难?

楼主:
我们每当一谈起电机调速就讲变频器调速,我认为粗略了解变频器驱动的交流电机的电流波形这是比较基础的东西。

网友A:
应该就是变频器输出电压波形吧,可以看看变频器的书,正弦波作载波,叠加的脉宽随正弦波相角变化的方波。没有仪器,如何测,我想应该用示波器来测!!

楼主:
对于纯电阻负载,电压及电流波形应该是变频器的输出波形。但是电机却不是纯电阻负载,电压波形可以是,但电流波形未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