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传动的疑问

楼主(2006-01-25):
直流传动12相并联拖动一台电机,中间带平衡电抗器。
故障现象:在脉冲及调节器封锁的条件下(a=149),就有电流大约1000A输出。
故障原因:发现反桥的一只可控硅击穿(短路)。更换后,设备正常运行。
问题:就一只管子坏了,1000A电流是如何形成的回路?

网友A:
形成回路的原因:
    1.整流桥是12相并列可控硅整流桥拖动电机。
    2.虽然脉冲及调节器封锁的条件下(但a=149)
    3反桥的一只可控硅击穿。
    具体分析要对照具体电路才能分析清楚。

楼主:
脉冲被封锁,即可控硅上没有脉冲信号。

网友A:
能把主电路给贴上吗?如不可能,是否请把主电路用文字详细描述一下。

楼主:
三线圈变压器,副边两个绕组相位相差30度。
每个绕组给正反两组三相全控整流桥供电(12只管子,称为主机。另一个绕组同样带正反两组整流桥,称为从机。
主机和从机的共阳极输出接平衡电抗器的两端,平衡电抗器的中间抽斗接电机的正极;主从机的共阴极共同接电机的负极。

网友A:
看了znr对可控硅整流桥的文字详细描述,脑海里有个了解。是否可称为六相可控硅全控反并列桥式整流电路,如果是这样的话,整流变压器的每对应的两个副边绕组相位差应该是60度才更加合理,为何是30度?而且主机和从机是什么主从关系?请教楼主。

楼主:
12脉的控制原理简单讲,12个波头每个相隔30度导通。
主从机的概念:主机有速度环和电流环,从机只是电流环。

网友A:
现在明白了,实际上是主机和从机分别为六相全控桥式整流电路,主机整流桥和从机整流桥用电流平衡电抗器使得它们并列向电机供电,共24只相同规格的可控硅组成。楼主所提倒的,如果仅有一只可控硅击穿,其它23只可控硅正常而且其触发脉冲又都被封锁着,从理论上分析不应有大约1000A的电流输出。可能另有隐情还未被发现。看来仅从图纸上分析较困难,假如结合实物还是有可能除去疑问。

楼主:
谢谢Liyinwu的关注。
现在我已知道了原因:脉冲没有被封锁,而是在150度。由于一只管子的击穿,电流从相间流过,没有通过电机。

网友B:
正反三相全空整流桥的正反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如果脉冲封锁的情况下,我感觉只有一个管子坏的情况下不可能有电流。我估计是有脉冲的情况下,虽然是149度,但由于是12相,主从之间仍有电压产生,所以会有电流产生。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也很费解,

网友E(2010-11-29):
查查是不是有尖峰电压  ,这种情况下超过了可控硅的反向耐压 很容易击穿的。可以考虑加装过压吸收器能解决问题。这个在轧机传动 煤矿提升机  水泥  石油钻井等地方用的很多了。有不清楚的可以联系我 交流一下。13914087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