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星-三角转换的继电器吸合时间问题!

楼主(2006-01-25):
小弟我在设计星-三角转换的时候就曾经考虑过继电器吸合时间的问题。在设计电路中基本上用传统的星,三角支路中用常闭点互锁,转换的时候用时间继电器的常开点。设计时的思路是:先星接触器断开,然后三角接触器吸合。但是由于电的传送速度及接触器及继电器的动作速度都很快,我同时也有过担心三角接触器先吸合,星接触器再断开的可能。毕竟理论上转换的时候两者是同步进行的。后经过实践检验,转换的时候仅能听到一声接触器吸合及断开的声音,就是从声音上判断无法明显的听出先后的顺序。而且也没有出现什么故障,但是心理总是有点担心。希望各位大侠知道的讨论一下,你们可曾有此担心?

网友A:
用星三角转换专用时间继电器:切换时从常闭接点到常开接点闭合有100ms以上的延时

楼主:
有道理,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但是我看到的其他关于星-三角转换的电路很少有加这种时间继电器的,不知道大家在不加时间继电器的电路应用中是否遇到过问题!!

网友B:
传统的电路转换时间一般有100ms以上.因为既然用星-三角启动.电机的启动电流就比较大.大的接触器动作时间长.
我认为应该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检测到星点断开时电弧灭了以后再转换角.这电路就复杂了.

楼主:
那按照星-三角转换电路的根本目的来讲,最主要就是要解决三角启动瞬间的大电流冲击。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当星接触器断开的瞬间,电机内是否还有电流?绕组两端是否还有压降?如果都为否的话,那在三角接触器随后吸合的瞬间是否就等于是在电机绕组两端无压降,绕组上无电流的时候进行三角启动?那岂不是还是等于三角全压启动?请各位高人批评指正!

网友C:
当星接触器断开的瞬间,电机内是否还有电流?答:转换为三角形前应该是无电流。绕组两端是否还有压降?答:由于电机还在转动,各个绕组两端有电压,而且和转速成正比。那在三角接触器随后吸合的瞬间等于是在电机绕组两端有压降,绕组上无电流的时候进行三角启动。还属于降压启动。

楼主:
to: Liyinwu
绕组两端是否还有压降?答:由于电机还在转动,各个绕组两端有电压,而且和转速成正比。电机还在转动但是好象绕组两端的电极刚好与运行时不同了吧?电机转动,绕组不加电压不是等于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吗?那样的话再三角启动不是更危险?这里我说的是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情况。

网友C:
to runnel54
    当开始电机以星形接法启动到一定转速时,控制电路使得接法由星形向角形转换,对于电机的三相绕组的每个绕组来讲,每个绕组的电压为220V,而且相位差互为120度,比如说时间较长时,开始转换,第一步把星形接法拆开,虽然电机停止供电,但是由于机械惯性,电机仍然转动,每个绕组的感应电压幅值下降着,但其相位差仍互为120度,理论上始终是三相感应电压平衡着。如果把电机的三个绕组接成三角形时(此时绕组首尾端必须接法正确),此时即使不给电机供电,电机是处于发电状态,但是由于三相平衡电压相加,其结果等于零,用矢量图一画就可明白。其环流等于零,不会有什么危险。

网友D:
有的学了

网友C:
顺便补充一下,既便是由于电机的三个绕组有差异,三角形接法的的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时,由于电机在电机定子绕组上的分布规律,其三个绕组的电压矢量相加,始终等于零,有危险的顾虑大可不必。

楼主:
to Liyinwu:
3Q!!我画了矢量图确实如老师所说的那样,这次讨论我获益非浅!以后还有什么问题还要向您请教。顺祝工控上各位老师新年快乐,在来年里事业有发展,学业有进步,收入节节高!!

网友E:
看了这篇帖子里 Liyinwu的发言,我想到另外一个有关的问题。
星形接法的小电机(3KW以下),可以采用短接制动的办法来刹车,方法很简单,在电机停止的瞬间设法把三根线短接即可。如果轴上惯性不大,可以立即止转的。
不信试试看,呵呵……

网友F:
简单的问题搞复杂,当然是星断以后再闭角。怎么可能同时进行,有联锁的呀?星点断开时电弧是考虑的问题,但熄灭会在2--3个周波结束,2个接触器的动作时间足够了。

网友G(2009-10-10):
又学习了,我担心断路,断星后,延时3秒,看来延时0.1S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