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位器的选者"

楼主(2006-01-25):
求助:电位器的选者的依据是哪些数据!,

网友A:
1  电阻.  2功率  3结构形式.

网友B:
同一楼上,但你可以确切的说在哪用好了

楼主:
是电磁调速电机的电位器,,
我的意思是我选择一个电位器该怎么计算来选择这个规格的电位器啊,

网友B:
有用过电磁调速器控制多段速度的。
原装是0.5瓦。2k。其它的用0.5瓦。5k。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0.5瓦2K是什么意思

网友D:
电阻额定功率0.5瓦,阻值200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