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谐波的种类及危害?应如何防治呢?

楼主(2006-01-26):
(无正文)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95658
谐波产生的主要设备
危害的文章原来也发过,不过还没找到

网友B:
什么是电力谐波、电力谐波的危害
发电厂发出交流电的频率是50赫兹,波形是正弦波。通常称工频。波形图如下:

    在电力系统方面,谐波是指多少倍于工频频率的波形,简称“次”,是指从2次到30次范围,如5次谐波电压(电流)的频率是250赫兹,7次谐波电压(电流)的频率是350赫兹;超过13次的谐波称高次谐波。

    从图二看出电压波形有开口,电流波形是方波,与图一所示波形有很大的差别。
    电力谐波对电力网(包括用户)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它是一种电力污染,一种人们(用五官直接感受而不通过仪器)看不见、嗅不到、摸不着的污染。所以往往不被人们注意。
    ★ 谐波对电力系统产生的危害主要有以下几点:
    1、对电力设备的危害
    (1)加速电力变压器绝缘老化,缩短变压器使用寿命。
    (2)使开关(断路器)过载,造成经常性跳闸。由于谐波电流在导体表面流动,引起导体发热,降低了开关的实际容量所致。
    (3)使无功补偿设备部件损坏,无法进行无功补偿,加大线路损失,降低变压器额定容量。
    2、对变电所的继电保护产生干扰,易造成保护误动作,导致区域性停电事故。
    3、干扰通讯,影响通讯网络。通讯系统使用大量计算机容易受谐波干扰。
4、对精密设备及家用电器产生危害,如空调、微波炉、电视等。

楼主:
那么几次谐波对何种设备的影响很大呢?

网友C:
为您创造更多的生意机会.

http://china.53trade.com/?llp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