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06-01-26):
大家好!
我有两个关于松下交流伺服电机的问题请教大家。

网友A:
1、可以,但要确认电机工作的实际功率
2、电机的接口有两组输入线,控制器的CW、CCW接负端、+5V接正端、位置控制。

楼主:
刘老师,谢谢指教。
我说的是控制器接伺服驱动器,能不能说具体一点?

网友A:
能不能问得具体一点?

楼主:
刘老师,谢谢你!

网友A:
在松下伺服驱动器上,应该是CW+、CW-,CCW+,CCW-四个接线端。
CW+、CW-为正转脉冲信号的差动接收端,CCW+、CCW-是反转脉冲信号的差动接收端。“控制器的CW、CCW接负端、+5V接正端”

用脉冲作为控制信号,驱动器必须工作在“位置控制”模式下。

楼主:
刘老师,我明白了,非常感谢你!

网友B:
用750W的驱动器控制400W的电机虽然可以,但是有的内部参数需要调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