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三个问题

楼主(2006-01-26):
我想请教各位高手三个问题:1、变频器上电后,启动信号起动变频器,但频率给定为零,这时变频器输出端是否有电压输出,有多大,如果有,长期加在电机上是否对电机产生影响,会不会把电机烧坏? 2、电机是否可以长期在25HZ以下工作,如果不可以,那么在25HZ以下最长可以连续运行多长时间?3、如果在变频器输出端加输出电抗器,是不是变频器的开关频率不可以改变?为什么?

网友A:
1、控制方式如果是V/F没有电压输出,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有输出,长期加在电机上(长期有多长、频率有多频繁)我想不会烧电机。
2、看电机的绝缘度,如果电机温升在额定范围内就没有问题,否则就不行,运行时间与功率、环境温度、绝缘等级都有关。
3、输出端加电抗器与变频器载波频率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网友B:
1.没有频率我认为就没有电压输出,一般变频器都有一个起始频率,就是开始输出电压的频率,一般起始频率设为0.5Hz~2.5Hz,即便设为0,也是要有频率的时候电压才有。
2.如果是变频电机,可以长期运行在25Hz乃至更低的频率,主要看山散热情况,我们的电机长时间运行在18Hz。
3.不知道变频器输出端加电抗器有何意义??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是变频器内部实现的,和外部(出线端、入线端)加不加电抗器并无关系。

网友C:
0HZ时变频器可以有输出,相当于直流制动,使电机有一定的力矩。
我看过有一个22KW电机长期运行在5HZ,但发热厉害,电工拿一把大风扇对着吹。变频器输出端加电抗器可以让电机线拉到更长,调低载波频率是辅助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