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压力变送器控制水位的问题

楼主(2006-01-26):
本人想用两个压力变送器来控制水位?
以前没有做过,请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我打算用两个压力变送器信号采集到plc来处理
不知道控制需要注意的问题?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的工艺要求?
压力变送器检测压力(换算为液位),输出标准信号4-20mA/0-10V给你的PLC.一个液位一个足以,要2个何为?
控制上,你准备才用PID方式,还是上下限报警点的方式?
你说的太笼统!

楼主:
1.面的压力是9-12公斤,温度在170摄氏度,不是一个恒定的压力,所以用两个去除压力变化的影响。
2.plC里面是用PID控制,
3.不知道这个压力变化的补偿是怎么算的?还有就是有没有人用过
这样的控制方法,精度如何?
请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B(2006-08-30):
莫名其妙
菜也就算了,提问题也提不清楚。

网友C:
还是用投入式的比较简单,由于你测量介质温度较高,还要冷凝管,再加上换算,不如直接用投入式,我UH503投入式液位变送器可测量高温500度,详细资料请访问我司网站www.138158.com
常山全 电话:021-51695671

网友D:
就是压力有变化也是要用一个变送器的,双法兰,安装后标定零点.
进去个手操器,带PID调节的,去控制一个阀们或者电机,一个输出就搞定了,进PLC干吗,我以前没用过PLC的PID调节,
所以不习惯用PLC.

网友E:
还是不明白。
两块表测的是一个容器?容器内是否连通着?
如果是同一个容器又是连通着,那无论内部压力如何波动,都同时加在一台变送器的高低两端,对仪表读数没什么影响。有影响的也只是液位的波动。

网友F:
用带法兰的差压变送器直接搞定,何必用2个那.上面可以用引压管代替法兰(这样节省成本).出来信号把显示部分量程改下就直接是液位了.进PLC也可以显示并进行PID控制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