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7-300硬件更换问题?

楼主(2006-01-26):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S7 300 的PLC,可不可以在线运行的过程中,不停机即不影响生产运行的情况下更换有问题的板卡,比如说sm321坏了,想更换一块,又不能影响生产有什么办法?或者说,在起初编程的过程中通过什么样的编程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谢谢,祝大家春节快乐

网友A:
对不起,300的模块不具备热拔插的能力,所以你必须停机更换

网友B(2006-04-22):
如果用ET200M,用支持带电插拔的背板总线连接器,是可以在运行过程中更换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