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线圈与PLC信号

楼主(2006-01-26):
我公司有一台机器,它在工作的时候主要由两个电磁震动盘.震动使得工件在盘内旋转而达到进料的效果.可电控箱离震动盘比较近,里面有一个三菱的PLC,信号线是没有屏蔽处理的,不知这两个震动盘的震动线圈会不会有干扰的可能?
   震动盘是普通的电磁衔铁式样的,通过调整震动频率和线圈电流可以改变震动的大小.

楼主:
因为曾经无辜出现过假报警的,所以请教各位前辈,是不是震动线圈的问题

网友A:
如果PLC上没有模拟量输入,全为开关量输入的模块肯定不会是受干扰而出现误报警的!

楼主:
没有模拟量的,就是开关信号、SENSOR信号、输入COUNTER输出COUNTER、气缸线圈开关。

笨!

网友:
我也有做个这样的系统,
并且是用四个震动盘,现在已经在量产了,
可是,还从来没有出现个这样情况,
本人建议:还是好好的观察一下,
找出真正原因所在.

网友B:
这个不好确定吧。

楼主:
我是刚去这家单位的,目前我还没有遇到.不过同事说原先有过这种情况,所以向同行们请教

网友C:
我公司专业制造振动盘的,如果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欢迎垂询!
雷先生。020-62722432  13570168695

网友D:
建议给PLC前加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