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液位如何控制

楼主(2006-01-26):
最近遇到一个要控制水泥浆水液位的问题:有取样管的又会堵塞,用浮球时间长了水泥浆水凝固会使浮球下沉。一时也拿不出好办法,恳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
用感应液面高度的液位计,它主要是利用液面距离远近而变化电容容量来测量的,最终结果要换算处理一下!

网友B:
用超声波液位计。

网友C:
如水泥飞不到顶上,在顶上作文章哦

网友D:
用接近开关撒

网友E:
个人观点
取样管上加微型震动器和微喷淋.,应该很便宜 .

网友F:
超声波,价格贵了点

网友G:
好像应该采用非接触方式测量,超声波、或者雷达物位测量仪表,价格肯定是比较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