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怎么选变送器(压力还是压差)

楼主(2006-01-26):
你好;
   需要测量50帕的压力,请教应该用压力的还是压差的变送器?为什么?

网友A:
选微差压变送器,实际上所有的压力或差压变送器测量的都是差压,只不过测量基准不同。各厂家对压力和差压的划分不同,但你所说的50帕,哪个厂家都是微差压。

楼主:
请教;0-100KPA的压力和差压变送器在同一管道安装,为什么有偏差啊?压力的好还是压差的好?

网友B:
由于需测量的压力太低,以至于大气压力的变化足以影响测量的正确,因此要选用绝对压力变送器.当然如果你需要的是表压力,就必须选差压变送器.

网友C:
微差压,建议量程-100到+100Pa

网友D:
你说的压力和差压是采用什么原理的

网友E:
富士的微差压变送器 可以做到正负10帕
因为其测量原理的与其他变送器的原理不同~!

网友F:
选用差压变送器。显示器请选用宇电AI系列产品。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网友G:
压力变送器实际测量得出的是表压,就是减去大气压得出的值,而差压变送器一般是表压之差,两者区别很大。
如果只看数值可能不好确定是用差压还是用压力,要根据实际工况

网友H:
to:风雪如画,压力变送器是测压力的,是直接压力,差压变送器是测两点之间的压力差,应该不一样啊,差压变送器应该是两个测压孔。而压力变送器只有一个测压孔才对。

网友I:
可以说说你所测的具体工况吗?
个人认为一般50pa的还是差压的居多。

tan0111good@yahoo.com.cn

楼主:
测管道气体压力,用压力变送器和单法兰差压变送器。0-100KPA,请朋友们说用哪种好?为什么?

网友J:
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话阿,压力变送器包括绝压和差压的啊!!!

差压变送器是两个测压孔。而绝对压力变送器只有一个测压孔。

你把两种变送器装在一起测量同一个压力,请问一下,差压变送器的两个测压孔,你接了几个,怎么接的。
他们的指示怎么可能一样呢。

网友J:
有关压力的一些解释:

1、  大气压:地球表面上的空气柱因重力而产生的压力。它和所处的海拔高度、纬度及气象状况有关。
2、  差压(压差):两个压力之间的相对差值。
3、  绝对压力:介质(液体、气体或蒸汽)所处空间的所有压力。绝对压力是相对零压力而言的压力。
4、  表压力(相对压力):如果绝对压力和大气压的差值是一个正值,那么这个正值就是表压力,即表压力=绝对压力-大气压>0。
5、  负压(真空表压力):和“表压力“相对应,如果绝对压力和大气压的差值是一个负值,那么这个负值就是负压力,即负压力=绝对压力-大气压<0。
6、  静态压力:一般理解为“不随时间变化的压力,或者是随时间变化较缓慢的压力,即在流体中不受流速影响而测得的表压力值”。
7、  动态压力:和“静态压力”相对应,“随时间快速变化的压力,即动压是指单位体积的流体所具有的动能大小。”通常用1/2ρν2计算。式中ρ—流体密度;v—流体运动速度。”

楼主:
呵呵,差压的变送器一孔对大气,一孔接介质法兰。和用压力的测量介质压力。注意不是绝对压力的,是表压。

网友A:
下面引用由风雪如画在 2006-2-3 21:04:00 发表的内容:
   请教;0-100KPA的压力和差压变送器在同一管道安装,为什么有偏差啊?压力的好还是压差的好?

--------------------------------------------------------------------------------------------
就是两块一样的表,接在同一地点,结果也不可能一致,不纯在谁好谁坏的问题,测0-100KPA的压力用压力变送器(不是绝压)或差压变送器,从原理上都是测差压,并且相对点都是大气(要求差压变送器负压室通大气),用压力或差压只差钱的问题。

网友K:
压差变送器在安装时没看说明书漏了一点硅油该怎么办,
维修要多少钱,请各位帮帮忙给个回复,谢谢。

网友J:
下面引用由风雪如画在 2006-2-17 20:28:00 发表的内容:
  呵呵,差压的变送器一孔对大气,一孔接介质法兰。和用压力的测量介质压力。注意不是绝对压力的,是表压。
--------------------------------------------------------------------------------------------
那就对了,你对着差压变送器对大气一侧吹口气,他都会变的。压力的受外界影响就要小得多。

还有阿,到底差多少

网友L:
选微压表,但具体是压力还是差压就看你的工况而定了

网友M:
50帕的压力变送器 最好不要吹,可能损坏!!我这里已经被学生吹坏两个了。

网友J:
下面引用由周公在 2006-2-22 16:46:00 发表的内容:
  50帕的压力变送器 最好不要吹,可能损坏!!我这里已经被学生吹坏两个了。
--------------------------------------------------------------------------------------------
是的是的,改用扇子轻轻的远距离挥一下就可以了,哈哈

网友N:
我介意使用导压管式的!!!

网友O:
这么低的压力能测的准吗?现在的变送器厂家虽说精度很高,但对微压来说误差应该蛮大吧!

网友M(2006-02-25):
不知道余文军做过超净厂房的项目没有?

网友J:
周公:
    不好意思,我不是做项目的,我是仪表维护人员,我在楼上的留言没有不恭的意思,只是开玩笑罢了。
    而且我知道微差压表的确能吹坏。

网友P(2007-01-22):
压力和压差的有什么区别么?
具体应用上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Q:
测表压还是绝压,看你的设计要求,有一点要注意校验和安装仪表时一定要保证膜盒径向垂直,否则会产生很大误差.先将仪表的量程调好,待仪表安装好后再进行零点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