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0问题求教

楼主(2006-01-26):
请教S9000不能重新下装系统,不能显示数据,有两块IO板子烧坏,因为没有配件,空槽,再次DOWNLOAD CTL则出现I/O DRIVER ERROR ON RESPOSE:0xFFFB=-5.这种情况怎么办.多谢!

网友A:
具体情况不太清楚,S9000没用过,不知道下装之前是否要检测硬件,你可以问问HONEYWELL的相关工程师呀,如果需要维修板卡可以和我联系。022-24340076,13820004523。

网友B:
S9000空槽后就会有地址混乱的问题,关键是霍尼韦尔的技术支持好象还不支持这套系统,谁叫它是老产品了呢?试试从程序上想办法?要不索性把坏板子给插上?查查硬件配置设置吧,看有办法没有?

网友C:
把烧坏的I/O板在组态内取消,同时删除点组态,否则你是下装不了的(点组态文件可先备份好,I/O组态则不用备份)。

空槽最好插专用的板子,以防止干扰。2000年的时候我碰过这个问题,弄了好几个钟头都下不了,最后把I/O板之间的空槽插满才能下装。

网友D:
这种情况一般是ELPM损坏,控制器或ELPM电池电量不足或者是未装也无法下装,看电池状态灯是否正常(正常应为绿色灯亮),损坏板卡应装上,如果需要备件我这有,详情可来电:13854297818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

网友E(2006-03-31):
你应该先把组态里的相应的两块I/O卡删除,然后删除相应的点的组态。然后再下装。
当然做这些之前,先做好备份。
你可以随时联系我:QQ:50364620
MSN:chen.song.xu@hotmail.com
手机:13910809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