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如何用大油缸实现对大流量的高精度控制

楼主(2006-01-26):
需要对高精度流量计实现计量.
日前选用了面积为5平方分米的油缸,油缸伸缩长度1米,缸伸出口用调速阀控制,使缸在10秒时间从一端推到另一端,从而达到最大300L/min的流量。
关键的是,如何选用缸活塞的推动动力,并如何与调速阀组成控制回路,使流量控制精度在1.00~300L/min范围达到0.5%?

网友A:
唯一的办法是采用数字缸,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欢迎你联系!
你的速度100mm/分不算高,油缸直径约250mm,流量300升,调速100倍,都有办法解决,就看你有经费没有?

楼主:
当然有经费啦,又不是自己要做。不过,你所说的数字缸能否说的明白一点,来点科普教育吧!

网友A:
to 周帮彬:
数字缸就是将传感器、伺服阀自动控制等都装在油缸内部、接收数字脉冲信号而工作的一种伺服油缸,北京亿美博公司就专门生产这种数字缸,你可直接与他们联系,网站:www.aemetec.com

网友B(2006-04-12):
看你的意思是想用液压伺服系统作流量校准吧,缸的推动力应该是尽量小比较好,因为流体都是有压缩性的。推动力过大必然影响测试精度吧。

网友A:
to 周帮彬:
你能留下电话吗,我们可以给你解决,我们的电话:010-63331966
杨教授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