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与CP1H的通信???
笨!

楼主(2006-01-27):
各位大侠:
有谁知道Pro-face与CP1H的通信呀?
因为:CP1H是新出的机型,所以,在Por-face的PLC的型号选择上,
没有这个型号。
当在选择:OMRON SYSMAC-SERIES时,可以通信上,
选择:OMRON SYSMAC-CS1 SERIES 却无法通信,
可是:在CP1H里,的地址和CS1一样。
请大家指教,
谢谢!

网友A(2009-09-08):
就是选择OMRON SYSMAC-CS1 SERIES啊

怎么会无法通信呢?

网友B:
可以做下测试,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C(2016-11-19):
选CJ就好了,都是hostlink

网友D:
查一下CP1H的通信类型,应该选一个相同的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