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为什么不能调到1
Hunk,G

楼主(2006-01-27):
大家好,
我的同步机的功率因数为什么只能调到0.989?

网友A:
0。9999999999999和1有区别吗?又不是数学理论分析。

网友B:
哈哈哈......有意思

网友C:
表不够正确

网友D:
不会吧!同步电动机可以超前的呀!相对来说那是1点几了!请指正!

网友E(2006-03-05):
没用过同步电机,不知这些都在什么场合应用?

网友F:
不可能到1的.

网友G:
就是余弦值,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