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C

楼主(2006-01-27):
请教各位师傅
常说的首尾ABC.xyz首ABC是指电源端吗 尾XYZ是指负载端吗
请各位师傅讲解讲解

网友A:
应该是同名端吧

网友B:
你用漆包线绕一个线圈,是不是有两个端头?其中一个叫头,另一个就是尾。
先只告诉你这个最基本的概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