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放大器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加再生制动

楼主(2006-01-27):
请问斑竹,三菱MR-J2S500A外围接线短只有P,C两根线,没有D接线端,是不是500系列的伺服放大器出厂是就已设置成再生制动状态.一般的三菱伺服放大器在什么情况下必须加再生制动

网友A:
抱歉,对于三菱具体规格不熟,问三菱比较有谱。
伺服放大器一般是在需要很快减速的时候,需要把电机转动时产生的电动势(电动机和发电机也没有本质区别)泻掉的时候需要加,如果电机电机工作中,不需要很快减速,不一定要加。

网友B:
操作手册上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