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接到N端和接地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01-27):
火线和N之间电压是220,和地之间的电压也是220,接N和接地有什么区别?请有经验的大哥讲一下

网友A:
电源的“N”是变压器的中性线,“地”是保护接地,称 PE 。我国早期的供电方式是“N”和“地”一般是接在一起的,所以测出来都是相同的。

网友B:
三相四线制变压器的中性线即为N相,为防止中性点位置偏移,造成三相电压不平衡,中性线接地.这是工作接地.而PE是设备外壳对地接线.是保护接地.

楼主:
谢谢,jiansheng,吉利。那如果不小心把设备的N接到电源端的PE,
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C:
只要你一插负载就会掉闸。。如果你的自动开关带漏电保护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