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611U and 611E

楼主(2006-01-27):
大家好!在西门子伺服驱动系列中,611A为属模拟式控制驱动,611U 、611E 属数字式控制系统,611U 和 611E 有何区别?谢谢!

网友A(2007-09-08):
好像611U可输入模拟信号,而UE只能802D使用,只能是FROFIBUS通讯的,我说的不一定正确,讨论下

网友B(2009-06-14):
面板上好象不一样,你最好那说明书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