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的区别

楼主(2006-01-28):
变频电机和普通三相电机有什么区别呢?请各位高人指点!!1

网友A:
1、变频电机的转差率比普通电机小,低速性能好
2、变频电机铁心结构比普通电机紧密,故铁损和铜损低,不易发热。
3、变频电机比普通电机更容易避开机械设备固有频率,不容易产生谐振,故震动小。
4、变频电机由于经常工作于高频下,所以容易产生较大的轴电流,故要求电机轴承绝缘,而普通电机则一般不予要求。

楼主:
谢谢大哥!祝大哥新年快乐!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