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固态继电器的关断电压与导通电压

楼主(2006-01-28):
请问:一般的固态继电器的导通电压与关断电压是不是有公式可以计算(比如:标称24VDC的是不是20V就可以导通,15V才关断),普通的继电器也是这样吗?

网友A:
一般2--12V导通。0V就关断嘛?不要强求具体数值,就和TTL或CMOS每一片都不同,只要在一范围就可以。加控制时尽量用标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