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 变频器一些调试经验

楼主(2006-01-29):
MM440 变频器的优化效果好不好主要是看什么参数?
MM440 变频器的优化效果好不好主要是看什么参数?
解决MM440 矢量调试后遇到问题的几个方法
使用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模式在调试、优化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现象。我
把解决的途径提供给大家,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接好电机。
使用MM440 变频器开始的时候,建议先使用V/f 模式试车(试运转)排除机
械卡阻的可能。
在使用快速调试(P0010=1)之前,请记下下列几个参数的数值:P0341 电动
机惯量,P0342 机械惯量之比,P1470 增益和P1472 积分时间。
开始快速调试(P0010=1)如果使用BOP,P0700=1,P1000=1(实际控制方
式以后再改)不进行自检和优化(跳过P1910 等等)直接P3900=3 让变频器计
算参数保存。.
进行P1910=1 和P1910=3,特别注意:当出现A0541 的时候,按BOP 的ON,
这时才开始自检。
因为本题是矢量控制,要进行P1960=1(控制器优化)。
进入本题
在设置方面:P1120 上升时间和P1121 下降时间要按需要设定好
如果负载不允许转动,请把最后一级负载断开。(其他例如减速机不用断开)
开始优化P1960=1,按BOP 的ON 键!电机会转动几次自动加减速
中途跳闸:你的机械惯量太大。加大P1120-P1121 (建议加大至少一倍后再次进行P1960=1)。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
5Hz 以下转动没有问题,速度快一点机械突然发出响声!
速度提升起来可能会变得不稳定。
解决方法:
重新看一下原先记录的几个参数;看看有什么变化?
如果你有MM440 使用大全,请打开看看参数P1470 的附图。
首先你可以更改参数P1470!记下此值,减小它,例如减小一半。减小的结果
只是当负载发生变化的时候,变频器的响应变慢了,但是稳态速度精度不变。
如果还不好,你可以继续减小此值,直到没有机械响声。频率的变化也小了,
不再振荡。问题:如果响应变慢了达不到要求。改P0342,调整P1496。
第二你要看看参数P0342。优化后变频器会改变此值!在这里通常会有个误区:
如果你控制的是一个平衡的负载(负载方向总是不变),变频器计算的这个值
不真实。你应该估算这个比值。不好算吗?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方法要点:使
用OFF2 停机。1、单电机运转到50Hz,发出停机信号,自由惯性停车。看一
下时间1。2、带上负载、50Hz,发出停机信号,再看一下时间2。两个时间之
比:时间2/时间1 就是P0342 的值。如果此值小于1,你就输入1。这个值是
用于加速度的过程。仔细调整逐步加大P1496 的值。这是前馈。在加减速的过
程中起作用。
第三修改参数P1472 积分时间:你可以减少、加大此值,它将影响稳态的频率
精度。
通过上述调整,就可以解决速度上不去,机械巨大嘈音等等。
其他问题:经过上述调整,并不代表低速(5Hz)也是矢量控制。要想在1Hz 就
能矢量控制速度:请修改参数P1750,P1755,P1756。
其实粗粗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
电机辨识(我也引用一下手册的术语)是不是好。靠观看哪个参数值可不好判
断,谁知道你的电机参数是什么范围?就如西门子的手册中所说,“对于第三方
电机(非西门子电机)更要注意电机的辨识。”电机的辨识,就是在变频器内部
对受控电机准确的建模,这是做好变频器与电极之间的控制匹配非常重要的一
项工作。
怎样做MM4 的电机辨识?如何判断装置识别电机的效果?我认为要注意以下
几点:
做快速调试时,一定要遵循手册给出的引导流程进行,特别是电机铭牌数据
必须要准确输入。如果电机的铭牌数据输入有误,电机建模就不会精确,控
制起来也不会有好的运行效果。电机的铭牌数据包括:额定电压、额定电流、
额定功率、额定转速、额定功率因数。如果是矢量控制,还有一个额定励磁
电流需要确定。其中额定转速,我国的电机标准中规定铭牌数据不包含此项,
所以这个参数必须向电机制造商索取,要准确的滑差或者额定转速值,功率
因数这个参数,一旦电机确定,根据铭牌数据可以计算,或者向电机制造商
索取准确数值。额定励磁电流,可以通过快速调试自动计算,在r0331 中显
示,但是一般这个内部计算的参数并不准确,实测的要更接近电机的真实数
据。具体怎么确定,比较罗索,还是自己仔细的解读说明说的相关论述。我
记得有关这方面的英文资料,说得很详细。甚至将MM4 的4 级授权方法都
说了。我曾经贴在这里,却没有太多的人感兴趣,“石沉大海”了,有潜水功
夫的朋友,可以找一找嘛。总之,准确地确定电机名牌数据,比较麻烦的就
是矢量控制以及磁化电流的测取。如果是V/F 控制、抛物线控制,就很简单
了。不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准确设置电机铭牌数据至关重要。这是装置
辨识电机的基础。在手册里,有一个电机的等效电路,其实,装置对电机的
辨识,就是为了确定那个等效电路里的参数,这就是所谓的建模。
对于V/F、抛物线控制而言,快速调试中的P3900=1/2/3 必须要真正的PASS,
然后紧接着P1910=1,ON 合闸命令以后,自动地完成识别,其间没有故障
F0041 发生。就可以认为顺利地通过了识别。而对于矢量控制
P1300=20/21/22/23,不仅要P1910=1 必须自动得PASS,P1910=3 也必须自
动得PASS ,还必须P1960=1 自动得PASS 。才算顺利地通过了自识别工作。
检验自识别的效果,就是将电机在整个的转速范围内空载运行,用手、用耳
朵判别电机运行过程中是不是没有明显的电磁噪声、振动。一般在正确地完
成上述所说的两项辨识工作以后,电机运行是很平滑稳定的,除非机械上有
问题,或者电机的动平衡不好,造成机械振动和机械噪声。区分机械噪声与
电磁噪声的办法,自己去解析吧,这里不累述。
若矢量控制时,对于大惯性滚筒同轴连接,MM4 还可以做惯性补偿,具体
的设置与调试参见说明的有关功能图和参数表说明,这里省略。
电机实际运行效果,是对调试工作优劣的最好检验。
欢迎工控同仁参与讨论并提出宝贵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