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到底能节多少能?

楼主(2006-01-29):
这一段时间单位要搞变频节能,有的供应商说能节40%,有的说35%,我认为不应该是各定值,要看你的负荷情况,如果你的负荷小,大马拉小车,节能空间就大。有的供应商说就是变频器工作在50Hz也节能,我认为没道理,大家讨论一下,说一下你们的节能经验好吗?

网友A:
如果变频器是万能的,那么干脆把变频器与电动机做成一体岂不是更好?
变频器安装那么大的散热器,而且还要加装风扇,这些能量从哪里来?
如果负荷波动大,且多数时间属于大马拉小车时,需考虑变频调速;如果负荷波动不大,且一直是大马拉小车,为何不考虑更换更小容量的电动机?这样最节能,投资更小。

网友B:
TO:梦寐以求
有时为了设备的标准化(尽量减少设备的种类,更利于备份)。

网友C:
变频节能40%,有的说35%应该说不准确。电动机额定功率与负载相匹配只就节能来讲就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D:
根据频率电流因数等计算

网友E:
不能节能的,是调速装置而已

网友F:
变频器的应用,综合成本考虑,严格地说是不节能,只是智能调速而已。。。。。

网友G:
请在版头搜索“变频器节能”。

网友H:
同意新三毛同志的见解!!!!
变频器在“风机负载”“水泵负载”时的节能效果很明显,能够达到所谓的35%-40%,前提是负载有变化。
但是变频器的基本作用还是“调速器”。

网友I: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调速方式:变频,变极,变转差率.节能与调速是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