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仪表干扰问题

楼主(2006-01-29):
把模拟传感器(4-20mA输出)接到PLC ,电脑上经常出现不准数值,拆下线,用万用表电流挡测一下,在接上就能恢复,是干扰问题吗?怎么能彻底解决呢?

网友A:
你做接地保护了吗?

网友B:
屏蔽接好了吗

楼主:
 仪表电缆屏蔽层单端接地,

网友C:
屏蔽接零伏

网友D:
4--20mA模拟量有两线制--电源加在信号上的;
三线制--信号与电源共地的;
四线制--信号与电源独立的;

上面三种,干扰情况和抗干扰作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E(2006-03-07):
杂志上介绍,用一个电容连接到地即可。你试试

楼主(2006-07-28):
  TO; flank
用多大的电容啊?

网友F:
接地有没有做好?估计是接地的问题,在PLC侧单点接地.

楼主(2007-04-28):
有同行遇到过这种现象吗??

网友G(2007-11-29):
我认为不是干扰问题,我也遇过相似的问题可能是模拟传感器的问题
有电容被击穿了,导致数值不稳定,当你把万用表串联再里面时它就是负载,这时能传输稳定的数值,但不是正确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