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和热电阻的区别

楼主(2006-01-30):
热电偶与热电阻均属于温度测量中的接触式测温,尽管其作用相同都是测量物体的温度,但是他们的原理与特点却不尽相同.

首先,介绍一下热电偶,热电偶是温度测量中应用最广泛的温度器件,他的主要特点就是测吻范围宽,性能比较稳定,同时结构简单,动态响应好,更能够远传4-20mA电信号,便于自动控制和集中控制。热电偶的测温原理是基于热电效应。将两种不同的导体或半导体连接成闭合回路,当两个接点处的温度不同时,回路中将产生热电势,这种现象称为热电效应,又称为塞贝克效应。闭合回路中产生的热电势有两种电势组成;温差电势和接触电势。温差电势是指同一导体的两端因温度不同而产生的电势,不同的导体具有不同的电子密度,所以他们产生的电势也不相同,而接触电势顾名思义就是指两种不同的导体相接触时,因为他们的电子密度不同所以产生一定的电子扩散,当他们达到一定的平衡后所形成的电势,接触电势的大小取决于两种不同导体的材料性质以及他们接触点的温度。目前国际上应用的热电偶具有一个标准规范,国际上规定热电偶分为八个不同的分度,分别为B,R,S,K,N,E,J和T,其测量温度的最低可测零下270摄氏度,最高可达1800摄氏度,其中B,R,S属于铂系列的热电偶,由于铂属于贵重金属,所以他们又被称为贵金属热电偶而剩下的几个则称为廉价金属热电偶。热电偶的结构有两种,普通型和铠装型。普通性热电偶一般由热电极,绝缘管,保护套管和接线盒等部分组成,而铠装型热电偶则是将热电偶丝,绝缘材料和金属保护套管三者组合装配后,经过拉伸加工而成的一种坚实的组合体。但是热电偶的电信号却需要一种特殊的导线来进行传递,这种导线我们称为补偿导线。不同的热电偶需要不同的补偿导线,其主要作用就是与热电偶连接,使热电偶的参比端远离电源,从而使参比端温度稳定。补偿导线又分为补偿型和延长型两种,延长导线的化学成分与被补偿的热电偶相同,但是实际中,延长型的导线也并不是用和热电偶相同材质的金属,一般采用和热电偶具有相同电子密度的导线代替。补偿导线的与热电偶的连线一般都是很明了,热电偶的正极连接补偿导线的红色线,而负极则连接剩下的颜色。一般的补偿导线的材质大部分都采用铜镍合金。
    其次我们介绍一下热电阻,热电阻虽然在工业中应用也比较广泛,但是由于他的测温范围使他的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热电阻的测温原理是基于导体或半导体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的特性。其优点也很多,也可以远传电信号,灵敏度高,稳定性强,互换性以及准确性都比较好,但是需要电源激励,不能够瞬时测量温度的变化。工业用热电阻一般采用Pt100,Pt10,Cu50,Cu100,铂热电阻的测温的范围一般为零下200-800摄氏度,铜热电阻为零下40到140摄氏度。热电阻和热电偶一样的区分类型,但是他却不需要补偿导线,而且比热点偶便宜。

网友A:
很好,学到不少

网友B:
谢谢楼主!长见识了,收藏。

网友C:
楼主辛苦,但内容值得探讨.
首先热电偶并不能直接远传4-20mA信号,能直接远传4-20mA信号的是温度变送器,是热电偶与放大电路合而唯一的设备,远传信号不需要补偿导线.
还有很多内容值得探讨,请各位TX参考热工仪表书籍,别在这儿学.

网友D:
支持好学师傅

网友E:
谢谢,这些知识有时在书上还真没有。

网友F:
值得探讨就指出来探讨好了,为什莫让别人别再这儿学,那来这儿做什莫,看来你只是来探讨别人问题的。有问题我们指出来共同学习就是目的,也许这方面楼主不如你,但某方面你也强不到哪里去,不要轻视每个人。竟然还有支持者。

网友G:
表扬楼主!!

以后大家多发点这样的文章!有助于大家学习。

网友G:
表扬楼主!
以后大家多发点,有助于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H:
好学师傅好久没来了嘛?

小河!!!!

网友:
各位大哥,我买了pt100铠装,最高使用温度只有420度,不知有没有使用温度更高的,我的正常温度在四百度,但升温是会超过,最好能有五百度,网上查却说可以用到600-700度,不知哪位有?

网友I:
不错,谢谢!代俊峰 0755-89438352 djf1978@163.com

网友J(2006-03-04):
对楼主最后一句感觉有点争议!
普通型的热电偶和热电阻相比还是热电阻贵些!
如常用的K分度和E分度热电偶就算加上二米补偿导线和常用的PT100相比还是要省几块钱........

网友K:
根据需要选择电偶和电阻

网友L:
首先谢谢楼主,辛苦了,但我还是有异意:
我支持好学师傅的“热电偶并不能直接远传4-20mA信号,能直接远传4-20mA信号的是温度变送器,是热电偶与放大电路合而唯一的设备,远传信号不需要补偿导线”完全正确,还有皮埃偶西的观点:
    “对楼主最后一句感觉有点争议!
普通型的热电偶和热电阻相比还是热电阻贵些!
如常用的K分度和E分度热电偶就算加上二米补偿导线和常用的PT100相比还是要省几块钱”........
  我常用的K分度15元左右,而PT100要30-50元人民币。

网友M:
实验箱说的好,根据需要选择电偶和电阻。温度范围大概是K(-50~+1300度)、S(-50~+1700度)、R(-50~+1650度)、T(-200~+350度)E(0~800度)、J(0~1000度)、B(0~1800度)、N(0~1300度)、Cu50(-50~+150度)、PT100(-200~+500度)在传感器的接线盒内嵌园型的温度模块就是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加入馈电24VDC二线制4-20mA输出,用铜导线就可以了,热电偶是需要用补偿导线的。

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或拨打公司免费热线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网友N(2006-05-28):
讲的够详细!!!

网友(2006-09-05):
刚毕业书上的都忘了,从新学习一下,谢楼主

网友O:
在这里不仅要感谢搂主,楼上的回复,都很精彩!谢谢大家。受益!!!

网友P:
呵呵,LZ,你这资料是从哪儿弄的,
好象有些地方有问题
这是不是你们公司的宣传资料?

网友Q:
在传感器接线合里装变送器,在温度低的情况可以
我们在1000度的环境下用,一般是用补偿导线引到安全的地方用

网友R:
以前还不知道呢,谢谢啦!

网友S(2006-10-11):
我们公司的热电阻怎么是4根线呀
到底是怎么回事
谁能帮帮忙

网友T:
下面引用由defwefe在 2006-10-11 18:13:00 发表的内容:
  我们公司的热电阻怎么是4根线呀
到底是怎么回事
谁能帮帮忙
--------------------------------------------------------------------------------------------
其实就两根线,另两根是消除线阻误差的

网友U:
不知道为什么有的设计中0--200的也选用热电偶呢? 为什么没有用热电阻,我感觉热电阻更实用更经济一些。有人能给与解答么?

网友V:
从原理看:
1、热电偶是将温度信号转换为电压模拟信号;
2、热电阻是将温度信号转换为电阻模拟信号;

网友W:
补冲一点,在热电偶中产生的是毫安信号(注意这个概念和4~20mA的信号不一样的,这个信号是非常威弱的)再传给温度变送器以后转换成4~20mA的信号。然而所要的补偿导线只是用在热电偶与变送器之间的。热电阻也是一个根据温度的变化而引起电阻变化再对应的关系表中查出温度

网友X:
纠正一点,在热电偶中产生的是毫伏信号。没组成回路时是没有电流的,但是电压存在。

网友Y:
我用PT100的热电阻做过,超市的监控系统

控制海尔的冷冻系统冷藏系统

很不错的,当时作工控,现在作纯软件了!

好怀念那段日子

http://blogjava.net/badboyryan

网友Z:
郁闷。都不知道学什么了

网友AA:
有些精辟,有些有异议

网友AB:
学习了,虽然有点错误但并不重要,精神可嘉吗?值得学习!

网友AC:
4根线的也有可能是双支P电阻/嘎嘎

网友AD(2007-01-23):
热电阻当然都是三线或四线值的了,这是为了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
热电阻现在最高温度可以用到900多度,但因为价格因素,高温还是采用热电偶的多些
记住:补偿导线只能补偿室温,可别用错了
300度以下如果对温度测量要求不高的话,一般还是采用热电偶,比起铂电阻来还是便宜,但是建义采用J型和E型热电偶,到了600度以上再用K型热偶,1100度以上用S型或R型,1300以上最后用B型
选用贵金属,一定要半径是0.5mm的,这是国家规定的

网友AE(2011-08-25):
多点数字热电偶,测化工反应器的不同温度,但只有一个取样口中,有这样的产品?

网友AF(2011-09-27):
这方面的问题【【北京远景亿腾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可一个你完美的解决方案   qq872131447  吴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