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B的脉冲计数问题

楼主(2006-01-30):
我用的是1764-LSP的CPU,底座为24BWA,在调试时无法实现脉冲计数,试过很多次都不行,由于是第一次使用,不太熟悉,请问该如何设置。说明书中说有内置20KHz脉冲计数的,个人感觉还是设置上有问题。在线等待,急…………
另外,掉电保持能否去掉,加电复位有点麻烦

网友A:
您可以检查一下编码器输出信号和模块的可接受脉冲信号的类型是否一致,比如脉冲幅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