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周期性任务里用定时器指令

楼主(2006-01-30):
我们都知道在controllogix5000里可以有一个连续性任务和若干个周期性任务,周期性任务的执行周期可以改变,如果在周期性任务里用定时器指令,情况怎样呢?
能实现准确控制吗?如不能,会有什麽影响呢?如何来消除这种影响呢?

网友A(2006-05-22):
我分析了一下,会有影响。主要会导致定时器定时不准确,如果把定时器的定时时间设定为周期性任务的时间周期的整数倍,可以最大程度减小这个影响。由于整个程序的运行时间很短,对于一般的工业控制来说不会产生大的影响。以上纯属个人观点,有兴趣的人可以切磋,祈求共同进步!

网友B:
我感觉AB PLC的记是器是 不太准,我总喜欢在主程序的开头,写一个1S脉冲的触发器,子程序中所有的需要用到记时的地方全用这个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