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为何出现黑屏?

楼主(2006-01-31):
现场计算机运行期间为何出现短暂的黑屏现象,过一会又自动恢复正常?

网友A:
是长时间不工作才这样的?如果这样有可能是计算机屏幕自动保护.

网友B:
出现这种情况,多数是显示器老化原因。建议换新或维修.我专业维修工业显示器和改造现场工业显示器.  njsysheng@sina.com

网友C:
显示器老化+显卡老化,建议更换新显示器和主机。

网友D:
是应该更换主机了,我刚刚见到2台,黑屏问题。有时还伴随着死机

网友E:
看看换了显示器如何?可能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F:
我们的DCS上的黑频是因为硬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