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求教,水管漏电36伏

楼主(2006-01-31):
目前的状况是三楼墙壁漏电,36伏,但是只有雨水打湿的地方漏电,导致水管和水都漏电,问题是到二楼的水管漏电只有12伏。即使把楼房进屋处的电闸关了还是漏电,最高处只有36伏。现在找不到电源?或者是隔壁漏电或者是闭路线漏电,请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检查一下零线。有可能零线接地,同时你所在的变压器台区用很不平衡,导至零线带电。

楼主:
变压器台区用很不平衡?什么意思不大明白啊,零线接地还会带电?多谢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电话线或其他不使用楼内电源的线路有接地现象,你可以断掉楼内电源开关后,用万用表测一下开关下爪。

网友A:
我所在原单位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现象:整个厂区的地下水管网全都带电,人们接水都要踩着木板或带上皮手套。五个电工经一月多的时间,将整个厂检查了数遍,结果依旧。有人发现厂区用电三相不平衡,且零、地共用,于是便提出:平衡三相负荷、零地分开。
  说实在的,到现在己经五年了,我都不愿相信那样做会有结果,但事实就是这样让人不可理解:措施一上,马上见效,而且至今没有复发。
  所以我认为你的情况可能与此相似,而且,零线在三楼某处接地。
  另外,烦请各高人不吝赐教,指点其中的奥秘所在,敝人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TO:吴梦
  如果问题解决了,请贴出来,让咱也分享一下。

网友C:
同一系统的电气设备,不允许一部分设备采取接地保护,而另一部分设备采取接零保护.其实你的那种故障是零地相连而且没有与变压器中性点相连.只不过电工没有说明真相罢了.

网友D:
你在哪里,我到是想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