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求教,水管漏电36伏!

楼主(2006-01-31):
目前的状况是三楼墙壁漏电,36伏,但是只有雨水打湿的地方漏电,导致水管和水都漏电,问题是到二楼的水管漏电只有12伏。即使把楼房进屋处的电闸关了还是漏电,最高处只有36伏。现在找不到电源?或者是隔壁漏电或者是闭路线漏电,请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
用一根铜线接地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嘛?多谢

网友A:
你这是有漏电的地方.问一下:
你怎么测的电压.说仔细.
楼房是什么年代的?有地线吗?地线与水管的电压是多少?
你说的导致水管和水都漏电是墙和地带电.漏电一般在接线合接头内漏水或接地不符合要求.你最好仔细描述一下.我今天有事,明天回复.

楼主:
谢谢你,用的是电表,感应电表,
楼房修了7,8年了,没有地线,水管的电压是36伏,问题是总电闸关了仍然有电。所以推测是隔壁人家墙壁内电线漏电,然后通过墙壁传过来到水管上。因为下雨天漏电情况更明显。

网友B:
你是说只有一家漏电还是都有这种情况,

网友C:
分析原因:一,另有电源进入.二,进入的电源开关处漏电或绝缘不达标

网友A:
如果你的水管是镀锌管又是与系统连接的话,他的接地是非常好的,小的电量流失不会使其带电,应该是墙和地与水管存在电位差.你可以按照以下方法查找.
找一根导线一端接在水管上,一端接电压表的一端,电压表的另一端在墙和地上探测,要站在绝缘板上,查找电压最篙点,到隔壁邻居查找,一般在接线合接头,用普通黑胶布包扎的接头与水导电形成钙盐,当然也可能有其他原因.最好的办法是单户断电测试.

网友D:
应该有人家用水管当零线使用的!是偷电的一种方法啊.

网友E:
下面引用由何晓丰在 2006-2-2 19:39:00 发表的内容:
  应该有人家用水管当零线使用的!是偷电的一种方法啊.
--------------------------------------------------------------------------------------------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F:
下面引用由吴梦在 2006-1-31 16:07:00 发表的内容:
  谢谢你,用的是电表,感应电表,
楼房修了7,8年了,没有地线,水管的电压是36伏,问题是总电闸关了仍然…
--------------------------------------------------------------------------------------------
没有地线,水管的电压是36V,是怎么测的?
多数情况下,确实是有人家用水管当零线偷电使水管带上电的。坚决反对这种行为,这样可能会危及住户的生命,尤其是洗澡时

网友G:
接地线可以,不过还是有隐患.另外邻居家的电表会走的,最好和他商量解决办法.

网友H:
住要是没做等电位联结,要是做了等电位连结就不会出现这中现像了

网友I:
你测量时,是墙对地?还是墙对零线测?

网友J:
查隔壁邻居电路,一般在线接头区绝缘不好,当然也可能有其他原因.我们这也出现过就是以上原因.

网友K(2006-11-10):
我家的水管也带电,卫生间洗澡墙面打湿后水管和墙面都有电,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网友K:
我家的情况和她一样,但是电压比较高90多伏,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L:
下面引用由何晓丰在 2006-2-2 19:39:00 发表的内容:
  应该有人家用水管当零线使用的!是偷电的一种方法啊.
--------------------------------------------------------------------------------------------
这种方法可以偷电?能省多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