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明白!!
小旭!

楼主(2006-01-31):
各位师傅过年好啊!!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我厂有一个250KW的水泵电机,有一天,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机在运行时,突然过流,把电机接线盒的防护罩给崩开了,电机烧毁,我们这台电机有软启动做为保护,应该说是不能让电机烧毁的,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希望各们师傅指点!!

网友A:
有软启动做为保护?查电机接线盒的防护罩

网友B:
软起没有故障吗?软起用了多长时间,你的水泵经常启停吗?你的软起以前对电机起过保护吗?是什么保护?

网友C:
原因分析:控制系统瞬间短路,或电机接线盒处发热绝缘不好导致短路.

网友B:
烧毁的线圈是什么样子?

网友D:
可能是线圈匝间短路吧

网友E:
在运行中软启动器已经应该退出运行了吧,不会起保护作用的!~
瞬间发生的绕组匝间(可能是震动或绝缘降低等)短路后,电流增大,使接线盒内接线端子松动的地方起电弧后导致三相短路,或接线盒处导线受过负荷电流绝缘层与电机壳体或相线之间发生短路电弧,电弧过大引起三相短路造成防护罩被砸开!
控制回路没有及时保护可能是热保护开关或继电器保护电流值没有调整合适,电流裕量太大!

以上我估计的,可能完全和你的现场不符,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