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的问题

楼主(2006-01-31):
电磁铁再什么情况下最容易损坏,我们这的电磁铁用在包装机上关闸板和掉袋用可电磁铁经常的坏不知是什么原因,有哪位老师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我们公司也用很多电磁铁.  在修理中发现如果是线圈发热烧断的话,大部分是因为电磁铁长期工作发热引起的,或是衔铁与线圈间隙过大,有时吸合不上而导致的.

网友B:
尽量用直流的,过载要好很多

楼主:
我们这是交流转换成直流,不是线圈烧坏而是整流模块坏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这的电磁铁吸合后几秒钟就自动释放不会烧线圈

网友C:
交流换直流要注意电压要降低!!!!直流很好使的,电压多高,你要试着来.

网友D:
你那可能是电磁铁的线圈绝缘不好,用一会线圈就短路了!所以就用一会自动释放。这时线圈是不是发烫呀!

网友E:
1.注意电压是否正确?
2.电磁铁的负载因数和最长通电时间与工矿是否相符?
3.电磁铁的工作环境温度?
4.电磁铁的力矩有没有小于工矿所需的力矩?

网友F:
整流模块电源有没有隔离?电源端同时最好不要接日光灯之类的电器

网友G:
电磁铁应该也有额定负载吧。我们单位以前的电磁抱闸就经常因为调的太紧而烧坏。

网友H:
线圈两端加一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