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辊压机跳停

楼主(2006-01-31):
我们厂有一台绲压机是现场总线的控制方式,低压控制柜安在电力室二楼离现场辊压机有二百多米,高压开关柜在一楼柜内有电流互感器和变送器.变出4-20MA的信号经屏蔽线送到二楼控制柜再有控制柜送到上位机,控制柜旁边是变频柜.这两天辊压机的定辊电机的电流经常丢一两秒钟而活动辊没事,本来辊压机就有电流差保护两电流相差过大就跳停.弄的生产没法进行,变送器和电流模块都换了就是不管事,说是变频干扰的吧可屏蔽线都接地了也不管事.有那位老师能帮分析一下其中的迷团.谢谢!!!1

网友A:
绲压机是现场总线的控制方式????定辊电机变送器和电流模块与活动辊变送器和电流模块互换

网友B:
电流差保护两电流相差过大 是什么意思?设定差值是多少?事实是多少?变送器输出的是多少?测量一下.

楼主:
电流模块换了,不管用。定辊和动辊电机的电流差值,设定差值为10安。定辊电流经常丢失

网友C:
建议首先分析一下:是电流信号在到达控制柜就已经丢失了还是由控制柜到上位机的时候丢失的,再根据故障的区域查找